¢8H7孔工装定位销公差怎么取?

楼主(2013-11-25):
如题。

网友:
你自己公差等级和公差号都出来了,还要别人给??你后面的h7的意思弄明白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就给8爷的一个帖子上说的,典型的等饼啊

网友:
H7的孔一般配js6或k6的定位销。这些东西还是自己翻下书比较好。

网友:
楼主去问下度娘就行了  Φ8H7公差为上,偏差+0.015, 下偏差位0

网友A:
需要考虑定位销的工作状况,选择过盈、过渡或间隙配合。
死定位取过盈或过渡,插拔销取间隙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考虑定位销的工作状况,选择过盈、过渡或间隙配合。
死定位取过盈或过渡,插拔销取间隙等等……

灰常同意

网友:
这个是工装上的孔,要配定位销,然后再定位工件吧?文字表述还是有局限性啊,上图吧。You say a JB without pic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