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机床镗出的孔椭圆。相差0.5mm左右。

楼主(2013-11-25):
组合机床,先铣轴承孔两个端面,然后再镗轴承孔,两个轴承孔是一把镗刀加工出来的。现在测量,椭圆相差0.5mm。后期处理是铰孔。请问椭圆是怎么回事啊。' `1 x, @0 a6 A7 ~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以前的厂子也遇到过。卧式数控镗铣床,镗孔椭圆出现3次。一次是主轴问题,一次是回转工作台故障,一次是工装强度不够(加工大型焊接部件时)。

网友:
表架在夹具上,打樘干上母线,侧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