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位电动刀架卡死

楼主(2013-11-25):
本人一台四工位电动刀架,宏达的,前段时间卡死,发现蜗杆轴承有问题,换了后用了几天,老出现有时卡死,用六方在蜗杆头动一下就又能转动了,拆下看不出什么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先分清.是抬起来 .还是落下去时候卡死.这是小问题,你看看我帮人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里面的两个弹簧有问题,请更换就好了。装配的时候把锁紧螺母压倒底。

网友(2014-01-20):
同意楼上的办法,我也经常碰到的。

网友:
安好以后手动转旁边的螺母,模拟换几下刀,看手感费劲么?如果转动轻松灵活  ,有可能机械结构润滑不良,导致复位弹簧阻力大    还有你卡住的位置是刚开始换刀   还是换刀半截   还是锁紧是卡死       如果再卡死了  拆开电机  看下电机   我有次就是因为电机轴承卡死刀架拆了好几次最后才确认了电机问题    如果电机正常,有可能刀架中间的轴变形了  导致涡轮 转不动了,前几天我们这就有台这样子   最后涡轮轴也有问题了  返回厂家修去了

网友:
四工位的比较难把握装配角度,你检查一下那两个直销

网友(2014-03-24):
建议更换新的,

网友(2014-09-29):
看看刀架中心轴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四工位的比较容易坏

网友:
拆出来洗洗,加加油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