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斗杆机加工工装问题

楼主(2013-11-25):
各位大侠好,
我司现在的斗杆机加工流程是,先划线然后机加工,现在为了节约时间,想取消划线这一步,请问如果取消划线,怎么设计工装夹具来达到定位加紧的目的?有没有搞这一行的大侠,给指点一下迷津啊,不胜感激!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就是你说的斗杆没听过,上图最实际

网友B:
楼主想取消划线这个要看看前道的加工工艺的。你焊接的工艺控制的如何,能保证加工前产品的一致性么?换句话说就是保证未加工时斗杆的尺寸偏差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以前的公司也做过一批斗杆由于工艺流程控制不好(不同的工人拼点出尺寸偏差不同的斗杆,不同的焊工焊出变形量相差很大的斗杆),最后划线的时候需要不断的借尺寸凑尺寸。加工这种尺寸偏差不容易控制的焊接件,需要一套严格执行的工艺。如果焊后斗杆的尺寸没有规律性再漂亮的工装也是摆设。最近徐工,卡特的挖机又火起来了么?还有楼主是什么设备加工的?镗床、还是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斗杆没听过,上图最实际

楼主说的斗杆是挖掘机上连接挖斗的那节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取消划线这个要看看前道的加工工艺的。你焊接的工艺控制的如何,能保证加工前产品的一致性么?换句话 ...

你好,
我们这边的设备就是对镗床,我看了下设备名称,叫动臂斗杆双面铣镗床,应该是我们公司专门定制的,具体不是太清楚,我也是刚从质量部转过来几个月。你说的前面的焊接变形控制问题,在拼点的时候,长度方向上留有反变形余量,基本可以控制收缩量在误差范围内,斗杆属于箱体焊接,采用对称焊接基本上没有扭曲和弯曲上的变形。
请问如果前面的焊接变形可以控制的话,这个装夹工装应该怎么去做呢?定位和夹紧怎么实现呢?还望不吝赐教,保持联系。
我在徐州,一家做挖掘机的厂。现在整体行业都不好,徐工、卡特也不怎么好,毕竟行情不好。

网友(点评):
夹紧就采用普通的机械夹紧就行(液压成本高),具体的定位基准的选择要根据前道工序的基准及变形量来综合考虑。总之就一个原则,就是保证装夹完成后机床能加工起来就行。楼主想深入讨论的话 QQ 281201...

网友C:
楼主是什么设备加工的?镗床、还是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设备加工的?镗床、还是加工中心?

俗称对镗床

网友:
论坛里以前好像有人已经有提过你这个问题了,可以去参考下!也是对头镗的设备!

网友:
给个图吧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u=3003503409,375208977&fm=21&gp=0.jpg百度一下 找到了这种以前见过的工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们这边的设备就是对镗床,我看了下设备名称,叫动臂斗杆双面铣镗床,应该是我们公司专门定制的 ...

你好,
想请问一下,如果以斗杆一边定位,需要前道工序保证那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想请问一下,如果以斗杆一边定位,需要前道工序保证那些?

你好,要是能把图纸发来看看最好了。当然不是完整版的图纸,楼主可以删掉一些细节尺寸。把需要加工的形状尺寸和形位尺寸要求留着就行。工装的设计毕竟是满足图纸要求的,工装的基准也是要向设计基准靠拢的。不能凭感觉说是靠哪一边定位。还有你们拼点工装的基准是哪一边?最好也要说明下。我见过的工装大多数是采取楼上发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