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托克电动执行机构拆卸

楼主(2013-11-25):
为什么上不了图?
罗托克电动执行机构采用蜗轮蜗杆减速机构,由于涡轮磨损,现想拆开蜗轮了解情况,但是待拆完电机端(蜗杆),最后剩下蜗轮整个部件,就是找不着拆开外壳的办法,求大侠帮助。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7%BD%97%E6%89%98%E5%85%8B%E7%94%B5%E5%8A%A8%E6%89%A7%E8%A1%8C%E6%9C%BA%E6%9E%84&step_word=&ie=utf-8&in=24654&cl=2&lm=-1&st=&pn=4&rn=1&di=188749048300&ln=1084&fr=&&fmq=1385348830027_R&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ist=&jit=&objurl=http%3A%2F%2Fimg.wjw.cn%2Fmbr1007%2FMBR100708210033832135%2FPicNatural%2FIMG110528174747359424.jpg#pn24&-1&di158557839600&objURLhttp%3A%2F%2Fimg1.qjy168.com%2Fprovide%2F2011%2F04%2F16%2F3070125_20110416135018.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q3y8mb_z%26e3Bv54AzdH3Ffi5rAzdH3Ffi5o_r65et1j_d99nldaa_na0a8dc_z%26e3Bip4s&W300&H300&T9871&S18&TPjpg
最中间部分无法拆开外壳,如果哪位大侠有相关经验,求指教。

网友:
这东西有许多种类型,有手摇杆在上面的,还有在侧面的,结构完全不同,有端盖在下面的,要在下面先拆了螺钉,再从上面拆,直接拆上面,拆不下来,

网友:
以前有拆过。要先从手轮开始拆的,手轮下面有根塑料条,你要先找到那个孔把那根条抽出来,手轮就可以拆下来了。然后是拆主轴上的弹簧,拆的时候要小心力很大的。弹簧下面的滑健拿掉,再把压板卸下来就可以把涡轮也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