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球铁阀体工件,材质内部有硬点,普通丝锥不能用,干几件就磨损严重

楼主(2013-11-25):
我厂现有一批球铁阀体工件,材质内部有硬点,不影响车床加工。现在加工G1/2内螺纹时发现普通丝锥不能用,干几件就磨损严重。

含钴丝锥或者涂层的不锈钢丝锥能否加工?谢谢。

网友:
建议退回铸造厂回火

网友:
硬点要看是什么了,原始夹砂,夹渣,大体积铝盐组织,超体积白口,这些就没治,只能扔了,不是退火或其它热处理可以解决的,

极少数的,原始组织均匀,偏析少的,可以退火或其它方式处理,比例不大,

网友(点评):
惊动大侠了,呵呵,氧气烧,别烧化了,保持半小时,只要不是硬质合金颗粒,基本都有的救。

网友(点评):
还是要看硬点是什么,有些根本就不能处理,比如克拉的铝盐,因为无法扩散,高熔点,

网友:
请问有加工中心机床吗  如果有的话  就用铣牙加工就好了

网友:
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