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数控车床上用枪钻加工钢件的切削参数

楼主(2013-11-25):
在数控车床上加工钢件,直径10MM,深120MM,请指教转速多少?进给量多少?

网友:
枪钻需要有一定压力的内冷,车床标准冷却压力是达不到的。建议用普通的加长钻多退几次,钻之前给个引导孔。

网友:
内冷长钻干很轻松啊,效率高

网友(2014-02-16):
楼主这要看你的车床能给到多少的稳定速度了还有车床的油压多少才能决定你的切削参数,加工中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我是专门做枪钻的 王18756300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