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尺莫名其妙会不准

楼主(2013-11-25):
公司新来一台数控外圆磨床,出现个情况较奇怪。就是在这台机床上使用数显千分尺量尺寸时,数显千分尺经常会不准。有时量一次大一次,每次相差会有20多丝。换了好几把数显千分尺,就一把千分尺正常,其他多出现过问题。但这些千分尺在其他地方使用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请教各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能否说清楚情况,在机床上使用数显千分尺是啥意思,不太理解。

网友:
有可能是什么干扰测量电路了,我现在的数显卡尺一样的毛病

网友A:
应该是强磁干扰,如果问题详细点就更好

网友:
最好用机械式的,因数显抗电磁干扰差!

网友:
在线接触式测量要注意接地,隔离静电

网友B:
电池电源是否不够强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强磁干扰,如果问题详细点就更好

我也怀疑是电磁干扰之类的,但不知用什么办法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源是否不够强劲了?

不会,拿到其它机床上去用好的.而且不可能几把都没电的.

网友:
有时候电池快没电也不行

网友:
进水了. p2 L- z* Z/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