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截面的承受力和公式,请教

楼主(2013-11-26):
如图,材料是5052

网友:
沙发,楼主用软件模拟一下看看呢

网友A:
确实无人能答,估计因为社区无人能看懂大虾留下的问题。
力有三个要素,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大虾是否可以给一下?
均布力又略有区别
这些都没说清楚,那怎么回答?

网友B:
那个截面  横截面还是竖截面

1要先求出截面面积A;
2满足 FNmax<=A*[σ]            材料许用应力 [σ] = 极限应力/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F nmax为许可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无人能答,估计因为社区无人能看懂大虾留下的问题。
力有三个要素,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大虾是否可以 ...

材料是铝50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截面  横截面还是竖截面

材料是铝5052,能给出具体数字吗

网友(点评):
公式都给你了,能自己算下吗

网友:
恐怕不是小截面能承受多大力的问题,而是小突起的抗剪能力吧。
翻下材料力学书照做就是。

网友:
没有受力情况啊

网友:
你这个受力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材料强度的允许,二是该结构最大允许形变的限制,如果是焊接的小凸台,还要考虑焊口的剪切强度。

网友:
往细致里算的话,这种受力模型是对突台根部的拉弯组合变形,翻材料力学,找个对悬臂梁的拉弯组合变形计算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截面  横截面还是竖截面

安全系数是不是 非比例延伸强度

网友(点评):
是不是 Rp0.2

网友(点评):
安全系数n选取要看工况及材料属性的,可参考有关工程手册确定。一般塑形材料n=1.3~2.0;脆性材料n=2.0~3.5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全系数是不是 非比例延伸强度

机械手册都查不到,请大侠明示那个手册,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