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柴油发电机相着知识

楼主(2013-11-25):
请各路大神给说说这柴油发电机的相关知识呗?

网友:
柴油机和发电机在网上是很容易找到的,但要分开搜两个词才好,不然的话全是竞价排名,高的不好翻了十几页全部是广而告之

网友:
简单讲几句,发电机要原动机拖运才能发电,原动机是风机(风车)叫风力了电机,水轮机的话叫水力发电,烧燃料锅炉驱汽轮机叫火电/热电,核的话核电……

网友:
电机学经典发电机分同步和异步两类,我们看到的柴油发电机均为同步发电机,且多为四极(这个是与原动机转速有关的,已保证在运行中频率尽可能与市电参数相近),励磁多为三次谐波绕组自激。想深入的话……发本书《电机学》http://pan.baidu.com/s/1f6tku

楼主:
谢谢楼 上的哥们!

网友A:
之前对柴油发动机没怎么了解,最近做项目接触了点。
比如工程机械的柴油发动机上的发电机,他是通过发动机的皮带带动的,通过发动机的曲轴端大轮带动发电机小轮发电,产生的电量存储在蓄电池上,该蓄电池可供应整车的用电情况,设备启动后,蓄电池通过发电机边发电,边使用。
一般一台柴油机通过整车的用电量情况可以配多款发电机,发电量根据转速形成一条曲线,通过该曲线可以知道该款发电机大概的发电量。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对柴油发动机没怎么了解,最近做项目接触了点。
比如工程机械的柴油发动机上的发电机,他是通过发动机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