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阶梯轴钻孔用的卡具

楼主(2013-11-25):
求大神设计一套用于阶梯轴钻孔的卡具。急!!!!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三爪卡盘

网友A:
有中孔的用中孔定位,实心轴可用两端中心孔定位,或用二级V曹定位,外圆尺寸精度高的也可套圆定位等等等等,最主要得见个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孔的用中孔定位,实心轴可用两端中心孔定位,或用二级V曹定位,外圆尺寸精度高的也可套圆定位等等等等, ...

谢谢哈,呵呵。。。

网友A:
原来是端面钻孔呀,孔是干啥用的,如果15尺寸重要的话,设计个以40外圆定位的钻模钻孔就行。
不重要的话直接做个盖状钻模扣端面上钻,甚至不用钻模弄个三爪卡盘定好位置直接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端面钻孔呀,孔是干啥用的,如果15尺寸重要的话,设计个以40外圆定位的钻模钻孔就行。
不重要的话直 ...

具体我也不清楚,但课程设计就是要我们设计这么一套钻孔卡具,而且那阶梯轴是要立起来钻孔的。我也纳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