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暖气上的装置,起啥作用呀

楼主(2013-11-25):
这是暖气上的装置,起啥作用呀,要是我设计,就不用它,请各路大神给说说呗?另外全是铁管子,咋不用PPR的呢?

网友:
这个旋钮吗   调温度的吧

网友:
暖气前面有阀门,调节水/汽进入量控制温度,用PPR管不暖和

网友:
连作用都没有弄明白就敢说不用,这思想很危险!

网友:
温度高了PPR不行的

网友A:
暖气温控阀,配合热量表使用的,实现暖气按供热量收费。至于为啥不用PPR就不用说了吧。

概念温控阀是供暖系统流量调节最主要调节设备,一个供暖系统不设置温控阀就不能称之谓热计量收费系统。温控阀构造和原理,分析温控阀流量特性,结合散热器流量特性,同时引进阀权度概念,阐述散热器热特性、温控阀流量特性和阀权度共同作用下如何确保散热器系统调节有效性;并介绍了温控阀安装方案;最后阐述温控阀节能作用。

温控阀构造及原理
用户室内温度控制是散热器恒温控制阀来实现。散热器恒温控制阀是由恒温控制器、流量调节阀以及一对连接件组成,其中恒温控制器核心部件是传感器单元,即温包。温包可以感应周围环境温度变化而产生体积变化,带动调节阀阀芯产生位移,进而调节散热器水量来改变散热器散热量。恒温阀设定温度可以人为调节,恒温阀会按设定要求自动控制和调节散热器水量,来达到控制室内温度目

网友:
PPR是塑料,温度一高老化特别快,很快变脆,然后爆管,漏水,你家就要被淹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暖气温控阀,配合热量表使用的,实现暖气按供热量收费。至于为啥不用PPR就不用说了吧。

概念温控阀是供暖 ...

谢谢!请问我要是想在这方面多了解一些,应该了解哪方面的知识呀?

网友(点评):
学习建筑注册设备师知识(暖通空调类)

网友B:
你想自己生产整感还是想如果出现故障的时候修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自己生产整感还是想如果出现故障的时候修理啊

首先谢谢你!我是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简单的维修平时也干,想多学学!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