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刀柄有哪位大侠用过没有?

楼主(2013-11-25):
    请问一下对刀柄熟悉的大侠,如图,高速电主轴连接刀具(木工机械中的开榫刀、指接刀等),主轴端接口是ER32,是盲孔,所以不能连用拉杆锁紧的常规刀柄,用筒夹的话夹持范围不够大,而且常规刀具都是带孔的,市面上是否有类似于图中那样用螺母锁紧的标准刀柄购买。

网友A: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你的传动机构??如果紧紧是用m40的话,你换把刀会死人的,这种刀柄我没见过,在不济也可以考虑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你的传动机构??如果紧紧是用m40的话,你换把刀会死人的,这种刀柄我没见过,在不济也可以 ...

电主轴是买回来的,输出端外螺纹M40X1.5,带锥度内孔ER32,是电主轴里面的一个标准尺寸,本来装筒夹ER32,夹持刀具用的

网友(点评):
这样的电主轴我们厂用了不少,但比图中的小一点,都是装榫槽刀,换刀从来没死过人

网友:
找做刀柄的定做,这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没有用过,但见过和了解过。一般是木工朔胶等机械设备常见。市场上比较少不过应该是有卖的。

网友B:
没有这种ER标准的刀柄,楼主确实需要只有定做了。

不过我觉得完全可以做直柄的,ER32最大夹紧直径20mm,完全够用;直柄的制作还简单。

网友:
可以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种ER标准的刀柄,楼主确实需要只有定做了。

不过我觉得完全可以做直柄的,ER32最大夹紧直径20mm, ...

请问下刀柄的锥度取多大?我看资料筒夹是写8度的,但好像没有刚好8的锥度标准吧,轴是否做8度?

网友(点评):
应该是16°,半边8°。这是ER夹头标准,不是常见通用标准。

网友(点评):
谢了,我问过做主轴的厂家,他也说的是半边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