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的测量

楼主(2013-11-25):
各位前辈好:
       最近我在了解表面粗糙度的测量方法,有哪位前辈能给我说说表面粗糙度的测量吗?
       我只知道常见的是
1、样本比较法
              2、光切法
              3、光干涉法
              4、针描法(触针法)

       能具体给我说说这四种方法在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用吗?
       同时我感觉样本法挺快的,为什么不推广,却搞一些复杂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我就知道我公司一个粗糙度仪25W,尺寸大概200x80x50

网友:
记得有篇帖子 说的什么老婆的脸  妈妈的的脸  奶奶的脸 比喻比较恰当

网友:
检查粗糙度运用最广泛的目测法不就是样本法吗?不过因为熟练了不需要拿出样本对比了,因为检查员脑子里已经存好样本了。

网友(2014-02-16):
一般常用的粗焅度测量法是“针描法”;
 对于粗槽度要求在Ra0.8-6.3的工件,现场也可采用”样本比较法“;
“光干涉法”用于针描法无法测量的工件,如工件的内锥面或内端面;

网友(2019-08-17):
比较法不宜用0.1以下的

网友(2020-05-19):
白光干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