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符号?

楼主(2013-11-25):
请大神们给说说,图片中的阀门符号后边的是什么符号,不会打符号,谢谢!

网友:
哪个阀门?

网友:
1、图分辨率太低看不清。
2、那么多阀门,哪一个?后边是哪?
3、给排水标准里有吧?

网友:
气源往右走,压力表,三滤(去水,去油,去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