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门盖上面焊接筋条是为了什么?

楼主(2013-11-25):
大侠帮忙,最近看到很多机器门盖上面焊接筋条,请问是为了提高其刚度,还是为了什么呢?个人感觉焊接这些筋条挺麻烦的,但是为啥还有那多多公司乐此不疲呢?会不会有可能是可以改善其振动以及隔音等呢?

网友:
你说的没错,就是为了提高刚度

网友:
除了提高刚度强度,不太会是隔音...有可能散热

网友(点评):
看此加强筋的样式,提高强度外散热功能可能性较大

网友:
如果没有加强筋,开个叉车,一不小心撞一下就变形了

网友:
加強機台強度

网友:
就是加强筋呀。

网友:
(1) 在不加大制品壁厚的条件下,增强制品的强度和刚性,以节约材料用量,减轻重量,降低成本。
(2) 可克服制品壁厚差带来的应力不均所造成的制品歪扭变形。
(3)起到散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