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锯床和工装行吗?

楼主(2013-11-26):
加工的工件很简单,就是要求图中那种铝型材长度保证正负10S,两端面垂直度在10s内,费了很多心思,垂直度还可以,就是尺寸不稳定,各位看看哪里有问题,或是有什么简单设备,直接能据到位,如果用铣床的话效率太低。

网友:
锯床下料就要求10丝啊?

网友:
用锯床10S??这似乎在开玩笑吧,锯条切过的粗糙度很大,你还能保证尺寸??

楼主:
锯齿选稍微细点,速度适中,表面还好,能满足要求,主要问题是尺寸不稳定,我想只要前面夹紧,后面靠好靠山,尺寸应该稳定呀,我们一台双头原片锯床就是这样锯出来的。再不行就要买铣床了,铣床效率又太低,先两头锯留下余量,再两头铣,效率太低了。

网友(点评):
直接买一个铝型材切割机,表面光洁度,效率,尺寸不知道比你这个高多少

网友:
10S是多少?0.1mm吗?料下好是焊接用还是拼接组合螺栓连接用?用不到这么高精度吧!

楼主:
是0.1mm, 锯出来就是成品,机器上安装,主要要求就是长度,两端垂直度,有什么好设备吗?专门锯铝型材的,但是要比那种锯门窗的要求要高很多啊

网友A:
你的型材工装跟锯床不一体,最好一体连接。然后,型材装卡时,先按尺寸要求与靠模顶紧,然后再加紧压牢,长度应该能稳定。我们切过流水线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型材工装跟锯床不一体,最好一体连接。然后,型材装卡时,先按尺寸要求与靠模顶紧,然后再加紧压牢,长 ...

也想过,但不好实现,机器和工装想办法已经固定非常牢靠了,还不行。只能买铣床了,关键是两头都要先切出余量,再两头铣,就相当于加工四个头,效率太低了。

网友:
汗,你这个是铝型材啊,直接买一个切割机,回来做个夹具ok了

网友:
切割装置改成激光切割或者 等离子切割。前提是量大,可以改动原有的切割装置。

网友B:
用切管机就可以。 了,气动的,自动装夹,0.1mm可以保证,价格有 不贵,12000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切管机就可以。 了,气动的,自动装夹,0.1mm可以保证,价格有 不贵,12000这样

能具体给个信息或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给个信息或型号吗?

到阿里巴巴上很多

网友:
锯床不好掌握精度。

网友:
热胀冷缩都不只0.1了吧

网友:
锯床够呛啊!

网友:
没那么好保证。这不是工装的问题。锯床加工不到正负0.1的精度。

网友:
有一种轮锯,可以气动控制快进、进给、退刀等动作,速度很快。用的锯片铣刀,厚度3mm。
我以前设计一种导轨专机时用过,由钢带滚压成型后,轮锯自动切割成400左右长条。

网友:
建议用锯片

网友:
以前干过这个型材 四方机厂的活 不过是下好料了 在铣两端 里面还得铣形状的  我觉得要想干好活就得舍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