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杆外圆电镀后有明显的斑驳现象

楼主(2013-11-26):
推杆外圆电镀后有明显的斑驳现象,电镀厂家说原材料表面不好引起,请教高手确实是这样吗?

网友A:
是的,确实是材质本身表面不好。
但看你的图片,这电镀质量也够呛,你可以用膜厚仪测一下镀层厚度看是否符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确实是材质本身表面不好。
但看你的图片,这电镀质量也够呛,你可以用膜厚仪测一下镀层厚度看是否符 ...

有道理,这边电镀水平都够呛的。

网友:
电镀前清洗不足,电镀液脏,工件太大形状分配不合理。

网友:
基体没有清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