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概念对否?

楼主(2013-11-26):
电机输出功率100瓦,就是电机能在一秒钟内将10kg的重物提高到1米的高度?

网友: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p=w/t=f*s/t=G*s/t=9.8n/kg*10kg*1m/1s=98w(瓦特)        p功率, w功,t时间,G重量

网友A:
功率就功率了 不用搭上电机两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就功率了 不用搭上电机两字

因为现在要选用电机,但是对这个大小没概念,所以....

网友(点评):
力 功率什么的是用哪都可以的 选电机考虑下效率,放大点就好了~

网友:
P=FV   电机转矩:T=9549×P/n       根据转速,一步一步推着慢慢转换吧

网友:
W=Pt    功等于物体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

楼主:
雕刻机这类的机器一般用多大的电机啊?x,z两个方向联动,丝杠传递,负载不是很大吧

网友(2014-04-08):
电机功率=转速*转矩/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