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液压机控制系统,请各位大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26):
这是新设计的液压机控制系统,请各位大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19是高压油泵。红色区域是不是要做一个阀块?蓄能器里面的气体可以是空气吗?12节流阀在哪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能说说这是啥设备的液压原理图吗??

网友(点评):
我现在只能回答你,如果蓄能器用空气的话,有可能有爆炸的风险

网友(点评):
节流阀的作用,要知道你是什么设备才能

网友(点评):
控制好几个液压缸,使其活塞杆上下运动。

网友(点评):
节流阀的作用就是用来调节流速的,但是为什么要调节,这个可能就要结合具体的使用情况来说了,

网友:
节流阀用来调整流量也就是速度,16,17可以放一起做个阀块,13是另一路的,蓄能器里一般充的都是氮气

网友(点评):
可是这个节流阀好像是在回油管路上,是用来保压的吗?

网友(点评):
节流阀大多数时候是用来调整流量,不会用作保压

网友(点评):
下面有换向阀,这一路活塞下行时向无杆腔注油用的,活塞上行回油是靠液控单向阀

网友:
你找一本相关的液压书籍好好看看

网友(点评):
嗯,谢谢大侠,一定好好补补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请画图的时候安装液压原理课本要求制图 ,这样比较专业的 。

网友:
图中6是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
12调节杠杆伸出流速,至于阀块怎么做,要看具体你的工况,比如驱动位置,所有阀都放一个块上面也能做出来,因为你写的是液压机,不知道给控制留了多少地方,还是应该有个限制

网友:
很奇怪的液控单向阀的虑线?是液压机的话应缸上节流、液控单向阀、油箱,可红圈中向左缸中,一般人很难理解,只有老手从整体系统图才能理是什么。

网友:
蓄能器中的气体当然不能用空气,
必须用氮气!!!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点评):
我们的泵站以前一直都没有用蓄能器,现在客户要求加上。看到别的厂家用蓄能器,问他们里面是什么气体,他们说是空气也就没多想,看到大侠的回复后查了一些资料确实不能用空气,谢谢大侠,一定谨记大侠的教导。

网友(2013-12-31):
蓄能器里面是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