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分析了‘连杆机构’力学计算:求指导

楼主(2013-11-26):
如图 所示: 四杆机构在‘第二象限’做‘旋转往返’运动,O点为旋转中心,动力源为油缸‘ED’伸缩来实现‘OABC’摆动

问题:油缸所提供的动力Fmax?

草图列平衡方程(杠杆原理+正交分解---问题1:这样列方程条件能成立吗?力偶平衡方程是这样列的吗?)

α+θ =90 → cos(θ )=cos(pi/2-α)=sin(α) 故:F=4G   为定值

问题2:随着β角有0°~90°变化,而油缸提高推力或拉力为‘定值’  这个结论对吗?

求大侠们给分析分析,上面两个疑问!!!小生先谢过了

楼主:
疑惑3:  α+θ =90 这个条件成立吗?   α当=0°时θ =90° 这点看α与θ是存在互补关系。

网友(点评):
O点和E点固定,ED随油缸的伸缩变化,所以α和θ不可能互补

楼主:
这’动力F‘居然是定值,总感觉不科学  我错在哪里了

网友:
旋转点O的力还没考虑呢。

网友(点评):
O点作为旋转支撑点,受的是阻力 .....摩擦及损耗先忽略不计,可以吗

网友A:
做机构受力平衡吧。一步一步来。

网友(点评):
杆件之间的作用力,可以视为内力吗......摩擦不计,我上面仅分析‘外力’这样是否算严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机构受力平衡吧。一步一步来。

我也感觉我这样分析太肤浅啦, 这个机构视为整体、做整体受力分析吗

网友:
内力和外力是相对的,比如抽出单独一根杆以及任意支点作分析,那内力也就成外力了,该回炉理论力学了。

网友(点评):
抱着‘工程力学’啃了两个月了 ,小生迂腐、悟性不高 0.0 让大侠见笑了

网友:
大侠,私以为,你的受力图画错了。A点的合力方向是GX,GX分解到AB杆的轴线和径线方向上。

网友(点评):
谢谢零侠,刚吃午饭去了 : 重心其实压在AB中心点位置,根据‘力线平移定理’我就把它放到A点分解了,我这样做对吗?

网友(点评):
..你这么分析我就更困惑了。如果你是在算力矩平衡,那么你这么画根本不能平衡,弯矩都同向了。我建议你,先不要管自重,只分析力传递。

网友(点评):
没考虑杆件自重,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个‘简易-升降平台’ 载荷在AB杆件上,我就想求所需油缸推力的最大值...构件刚性、强度、稳定性先不做计算

网友(点评):
那大侠,你这油缸至少是承受拉力的,而不是推力。另外,你这样平移重力,同时是要加一个扭矩在A点的,方向是顺时针。然后再做力矩平衡。

网友(点评):
如果OE竖直,那么角EOD恒等于<a,所以你的那个两角合90度的假设也是不正确的。

网友(点评):
升-拉,降-推吧 ‘力矩平衡’这个靠谱,A点扭矩分解 又乱拉,我得继续看书 ,上面玩的太浅啦

网友:
建议画出四连杆的极限位置和一些关键点位,找出油缸力臂最短的位置,这个位置出力为最大。

网友(点评):
'OA'竖直,与水平面垂直-油缸 即ED⊥OA ed最短,这样重力全都压在OA、BC杆件上了

网友:
回答完你的问题,俺的积分就可以达到300了,嘿嘿

首先,杆AB,BC,是提高AO抗弯刚度的,对于求解Fmax无用,建议删除。

由ODE,根据余弦定理可以求出角OED。知道OE杆与水平面的夹角,根据180°的关系,即可求出DE杆与水平的夹角。

至于D点油缸受力方向,你可以认为在D点放置足够重量的重物就可以保持平衡,因此,归根到底是油缸以一定的角度顶起D点一定重量的重物。D点重物重量,由扭矩平衡(略同杠杆定理)求得,是4G。

DE长度是变量,即可求出DE变化时DE杆与水平的夹角范围。角度越大,力越小,最小力是垂直时的4G,角度最小时,F为max,然后由4G分解,求出Fmax。

通俗易懂不???

网友:
感觉α和θ不互余吧~

网友(点评):
根据‘力矩平衡条件’全部用贝塔角表示的组合方程,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