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设定偏置后在处理中的变化

楼主(2013-11-26):
这个是加了偏置z269后
N0050 G43 Z272. H01
N0060 G81 Z229.3884 R272. F250.

*
这个是没有添加偏置时
N0050 G43 Z3. H01
N0060 G81 Z-39.6116 R3. F250.

为何G43里加了偏置后,后面的程序中都又添加了一遍?
求加uG里刀具选项中有 补偿寄存器,和刀具补偿寄存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N0050 G43 Z10. H00
N0060 Z-2.
N0070 G1 Z-5. F250. M08

为何没有设定偏置,G43后面还有值?

网友A:
太新手了,总会遇到新手墙的,与G43相关的重要值是H,而不是Z,Z不过是你要加工的安全平面。H00的刀补在机床上是找不到的,属于你自己刀具刀补没设置对

网友B:
偏置以后什么会发生变化呢.工件零点变了吧.零点变了.生成的程序坐标也随之改变.G43后面还有值这个问题.个人认为这个是程序格式.指定了G43.后面就应该有H代码..如果下一段程序是插补.那上一段一般都有个安全高度.一般Z3.不过i要设定为Z200也可以.个人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新手了,总会遇到新手墙的,与G43相关的重要值是H,而不是Z,Z不过是你要加工的安全平面。H00的刀补在机床 ...

求解G43的用法,我理解是重新定义了机床z轴加工零点位置?,比如设定了安全平面为5,程序中就会出G43 Z5,将零点位置定义+5,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为何设定安全平面这里值会变动,如果变动了,零点位置不就变了吗,为何UG中下文程序 回应的变化是G0 Z5,这个不还是定义安全平面吗,就是想问下那个G43 Z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是一个没玩过机床玩自动编程,没法说,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置以后什么会发生变化呢.工件零点变了吧.零点变了.生成的程序坐标也随之改变.G43后面还有值这个问题.个人 ...

那G43后的Z到底起什么作用,UG中G43后的Z随着安全平面的变化而变化的,但下文程序也变成了Z10,求解G43中的Z到底是什么作用,求解G43的用法

网友(点评):
G43在CNC中代表刀具长度正向补偿.简称正偏置.根据你的程序来看.你的G43后面的Z值就是安全高度.因为你的下一段程序是G81循环.已经开始加工了.有时候我会这样编G43 Z50. H01;Z5.;G99 G81 Z-19.R3. F200;

网友(点评):
我编的这个G43后面的Z50.只是一个过度点.只是为了判断Z向的刀补是否正确.以免撞到什么的.其实可以无视这个值.接下来的Z5.就是你所说的安全平面了.不知道你的程序G81前面怎么没有用G99或者G98.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G43后的Z到底起什么作用,UG中G43后的Z随着安全平面的变化而变化的,但下文程序也变成了Z10,求解G43中 ...

感谢回答,也就是说G43后的Z只是使刀具运动的,并不参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