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3刃换成4刃的,产量为何变小?

楼主(2013-11-26):
工厂原来 一直用进口3刃铣刀进行深腔加工,由于刀具成本高,改用国产刀具4刃,(国产刀具与进口刀具进行侧铣的时候性价比是国产的高)但是深腔加工使用效果相差悬殊很大,原一把刀可以加工300件,现在只能加工10-20件,而且速度也放慢了。是不是3刃与4刃之间的排屑槽造成的结果呢?

网友A:
4刃的容易震动,3刃的就好很多。刀具一旦震动就会加剧磨损。。。你可以尝试下国产3刃的

网友:
有道理,洗键槽时很明显,4刃和2刃的区别就是大

网友:
国产和进口的差别不是一点点

网友:
学习中,期待最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刃的容易震动,3刃的就好很多。刀具一旦震动就会加剧磨损。。。你可以尝试下国产3刃的

请教一下四刃的为啥震刀

网友:
震啥刀啦  你都说了侧铣时没问题,深腔加工就有问题了,当然是排削不好喽。国产的3刃不能做么?没事,,可以找我做哈。
QQ:251590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