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销,请教

楼主(2013-11-26):
销孔一般要通孔还是盲孔,盲孔不好取出来,通孔销钉会掉啊;还有销钉如果用来靠住零件一个面定位的话,比如两根销钉靠住滑轨这种,销钉要凸出多少,有没标准?

网友:
楼主的定位销的间隙要有多大啊,都会掉下去?销也算是标准件,可以查的。

网友:
销配合国家有标准,一般都是配作!

网友:
锥形通孔行吗?

网友(点评):
YOU有圆锥销

网友:
随便找个工艺类是书

网友:
夹具手册上有详解

网友:
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销。标准有很多,圆柱销、圆锥销、开口销、带孔的、带肩的、带卡簧的……看你用哪一个了。还是先学习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建议使用圆锥销,定位孔打好后,用锥形铰刀过一下。

网友:
担心不好取的可以试试内螺纹圆锥销

网友A:
哈哈,可能是楼主没用过,所以会说销钉会掉下来,其实销钉与孔一般是过盈配合,就是说在公差上说,孔小,销钉大!

网友B:
别的不想重复,销钉做为导轨位,突起不能挡住滑块前行。导轨有定位边,用销定位,以定位边为准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可能是楼主没用过,所以会说销钉会掉下来,其实销钉与孔一般是过盈配合,就是说在公差上说,孔小,销 ...

不一定要紧配,看场合,有时候松点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想重复,销钉做为导轨位,突起不能挡住滑块前行。导轨有定位边,用销定位,以定位边为准没错。

前辈意思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能多高就多高,超过导轨定位边就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想重复,销钉做为导轨位,突起不能挡住滑块前行。导轨有定位边,用销定位,以定位边为准没错。

突出来的部分以不干涉滑块运动为准,还有楼主说的销孔大,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一般都会胶粘一下

网友:
如果是震动大的场合,肯定是盲孔。销子只要孔的尺寸到位,m6的销子从H7的孔取出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国标的销子都有螺纹孔,就是用来给碰销器拧进去把销子取出用的。

网友(2021-11-08):
难道不能作成沉头孔吗?销钉配合孔大点(作为沉头部分),小的作通孔没有精度要求。这样就可以解决盲孔销钉难取出的问题。

网友:
内螺纹圆柱销 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