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位高人知道弹簧减震的原理

楼主(2013-11-26):
请问,那位高人知道弹簧减震的原理,请详细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
高深的不懂,只知道高中时学过动量和冲量 ,动量等于mv, 冲量等于Ft, 弹簧可以延长撞击时间,时间变长,F变小。所以弹簧可以减震。
更多请百度。

网友:
基础原理就是能量转换。越大比率的将动能转化为内能,减震效果越好。

网友(点评):
浅显易懂。

楼主:
谢谢 元帅和上校。

网友:
确切的说,“弹簧”是“缓冲”,而不是减振。
减振的指标有多种,包括:振动力,振动位移,振动速度,振动加速度。
弹簧刚度小,变形大,缓冲空间大,很可能会造成振动位移的增大。
现在,一般采用,弹簧+阻尼耗能的方式。弹簧是储能,将动能变为势能,并往复运动,而阻尼耗能,在运动中将动能损失掉,使振幅衰减。

网友(2020-01-14):
弹簧主要起支撑和储能作用,阻尼将势能转化为热能发散掉

网友(2021-10-13):
能量守恒吗?

网友(2021-11-29):
计算弹簧的减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