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涡轮蜗杆减速电机

楼主(2013-11-26):
物品重量82KG,线速度12MM/S,螺旋旋转直径0.8M,请问,需要选择多少功率的涡轮蜗杆减速电机

网友:
800MM绞龙,好大啊,,,,,没转速,导程,这么说啊。

网友:
单看物体的重量和速度的乘积,不过10w。实际上要考虑这么大绞龙的转动惯量,这个你得给出重量。
大足够裕量,蜗轮蜗杆出来后在用一套大转速比的直齿轮传动的话,100瓦足够的蜗轮蜗杆电机足够了。

网友(2018-01-05):
不是s1工作制,国产货正品0.37kw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