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纹有效长度的计算

楼主(2013-11-26):
最近初学材料力学,看到一视频上有一例题上的几个数值不知怎么得到的,

如图3,拉杆取值19.29mm,那么是否就是M20x1的螺纹?查手册没找到其螺纹的有效长度。还有后面的套筒有效截面面积也不知道是如何计算得到的,视频上没有说如何计算,只是简单的比较了两个截面。看得迷糊,请哪位朋友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和螺纹有效长度没有关系吧。
螺杆按直径19.29的棒料计算(螺纹小径,手册可查)抗拉强度,套筒按外径40内径30的钢管计算,选择的是二者各自的最薄弱位置(截面积最小)。螺纹旋合部分按刚性连接考虑。

网友:
去查M20的小径直径数值,题目貌是没有讲到求螺纹有效长度啊?只是校核最小截面处受拉力作用的强度问题,楼主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点评):
题目意思我知道,但就是不知道两个截面面积是如何得来的。

网友(点评):
面积,初中生都会算了,一个是圆面积。一个是圆环的面积

网友(点评):
是求截面面积吧,难道这里截面面积是你说的两个面积?

网友:
???19.29是M20螺栓小径直径大小;套筒小径30,大径40.图纸箭头指错了。算出面积,在计算!

网友:
和长度有关系??你查查M20的螺纹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螺纹有效长度没有关系吧。
螺杆按直径19.29的棒料计算(螺纹小径,手册可查)抗拉强度,套筒按外径40内径 ...

谢谢,那我再查找下。

网友:
分别计算了连杆和套筒的最小截面面积,连杆的最小截面面积小,所以连杆承受的拉应力更大些,校核连杆即可。

网友:
哈哈,俺也糊涂了,M20X1的内径也不会是19.28。估计原题本就没打算让你考虑螺纹问题,就是告诉你校核抗拉面最小的地方

网友:
这个A1=235截面积就是不对,你这M20拉杆受力,那么这个截面积就应该按照M20螺纹小径计算面积,所以面积应该是292,不应该是235!套筒的受力截面积是对的,我刚算了下是549.5,取值550

网友(点评):
哈哈,235是按粗牙算的,但是底径大小不适19.29

网友(点评):
你不管粗牙还是细牙,你算面积肯定要按照螺纹底径计算,这个原则没错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理解错误了,把截面面积看成图2的截面面积计算了。

网友:
算螺纹最小面积就可以啊

网友:
奇怪了,套的强度为什么要取中间区域为危险截面计算?螺纹区域更容易失效

网友(点评):
授课而已,意思只是让学生找抗拉截面的最小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