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实体螺纹的画法!

楼主(2013-11-26):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大神画实体螺纹怎么画的,我用扫掠画出来的没倒角。

网友:
我用的是INVENTOR ,画螺纹不用做实体,软件里边自带贴图,看上去很象螺纹,其实并没有螺牙实体。出工程图时,软件会自动处理螺纹特征。至于标准库里导入的螺钉等,就不知道了。

网友:
实体建模一般不需要画实体螺纹,占内存,收尾也麻烦。
在UG里有实体螺纹和符号螺纹画法。符号螺纹在生成二维图,显示螺纹的粗实线、细实线或虚线。

网友(点评):
哦,没做过设计,对这些细节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