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件表面氧化(发罴)有那位大虾知道?

楼主(2013-11-26):
我所在的地区机加工业算比较多的。但是以前老工艺:盐酸去锈,亚硝酸钠煮沸的加工工艺对环境污染太大。请大虾帮忙提供个工艺。谢谢

网友:
度了一下
磷化原理

⒈磷化
工件(钢铁或铝、锌件)浸入磷化液(某些酸式磷酸盐为主的溶液),在表面沉积形成一层不溶于水的结晶型磷酸盐转换膜的过程,称之为磷化。
⒉磷化原理
钢铁件浸入磷化液(由Fe(H2PO4)2 Mn(H2PO4)2 Zn(H2PO4)2 组成的酸性稀水溶液,PH值为1-3,溶液相对密度为1.05-1.10)中,磷化膜的生成反应如下:
吸热
3Zn(H2PO4)2 =Zn3(PO4)2↓+4H3PO4 或
吸热
3Mn(H2PO4)2= Mn3(PO4)2↓+4H3PO4
吸热
钢铁工件是钢铁合金,在磷酸作用下,Fe和FeC3形成无数原电池,在阳极区,铁开始熔解为Fe2+,同时放出电子。
Fe+2H3PO4 =Fe (H2PO4)2+H2↑
Fe =Fe2+ +2e-
在钢铁工件表面附近的溶液中Fe2+不断增加,当Fe2+与HPO42-,PO43-浓度大于磷酸盐的溶度积时,产生沉淀,在工件表面形成磷化膜:
Fe(H2PO4)2= FeHPO4↓+ H3PO4
Fe+ Fe(H2PO4)2= 2FeHPO4↓+ H2↑
3FeHPO4= Fe 3(PO4)2↓+ H3PO4
Fe+ 2FeHPO4 =Fe 3(PO4)2↓+H2↑
阴极区放出大量的氢:
2H+ +2e- =H2↑
O2 + 2H20 + 4e- =4OH-
总反应式:
吸热
3Zn(H2PO4)2= Zn3(PO4)2↓+4H3PO4
吸热
吸热
Fe+3Zn(H2PO4)2= Zn3(PO4)2↓+FeHPO4↓+3 H3PO4+ H2↑
放热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文化不高,不了解这个东西。

网友:
我前几天刚自己给铝件发黑的,在网上买的铝件专用发黑液,铁件的也有,如果你们可以这样做的话,就在网上或其他地方买发黑液,不需要加热,常温状态下就可以用,按照说明的步骤和比例配好溶液就可以发黑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发黑液是怎么样的原理呢?不会是和漆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我以前从杂志上看到过这种方法,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听说以前的枪管是加热500、600度,再通水蒸汽。有条件可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我不太明白。我要的是发罴。而且是想便宜又方便的。

网友:
现在环境污染查的很严的,苏州这边我们发黑都得跑几十公里,电镀就更不用说了
给你说一个土办法,不知道你们发黑的东西多不多,不多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们也在用
首先,一瓶煤气,一瓶氧气
其次,买一把割枪,用管子连接起来
然后,准备一个铁的容器,放进去火油加上废机油(越浓越好)按照2:1(火油)稀释
最后,火烧工件,千万别对着一个点烧,要化的,烧差不多微红放进池子里,一会就好了
这个方法也可以淬火哦!当然不同的材料淬火的溶液也不一样,我们这常用的都是cr12和45,
所以,cr12用上面的油淬火,45钢用水淬火,cr12用水的话会裂,45用油的话淬不上

希望有用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办法能应付又小又少的管用。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应急的呵呵

网友:
我说的这种方法不是像喷漆那样的,这种方法也是化学反应的,我们公司需要发黑的东西不多,我就自己买了自己弄得,很简单而且是常温下,这种发黑剂大批量小批量都可以的

网友:
很便宜,500ML的套装总共4瓶68元,而且兑水一般都在1:4 1:5的样子

网友(点评):
谢谢,还敢要联接地址,请大虾辛苦一下

网友:
http://shop70197720.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1000777.1000393.101.WDDybY&shop_id=70197720我就是在他家买的套装,淘宝上的,声明我不是帮他做广告

网友(点评):
谢谢您,我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