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机械手测试2

楼主(2013-11-26):
纯业余爱好DIY,请多多拍砖
上次验证试验的机构安装比较麻烦,这个次改进使其容易安装。
1:加工费用560大元
2:标件不到300大元
3:电机---带编码器57步进电机不到700大元,可以跑2000转以上
4:关节处轴承等有间隙,没去消除,因为只是验证机构,最后才完善
5:随便找个86电机放前面当负载.。。
6:大臂的机构验证完成,下个目标旋转底盘。。。
7:手机录的,倒了。。。呵呵!

楼主:
补上机构草图

网友:
7:手机录的,倒了。。。呵呵!
呵呵 开心了看到这一句。
加油 做得不错

网友:
上个设备实物的图片呗

网友A:
之前也见过一种 供你参考一下

楼主:
差不多吧,只是滚珠丝杆代替了气缸,精确定位方面强些,打的百分标可以看出来
腕部我打算还是用传统的减速机方式
底盘我初步打算用“齿轮盘减速”并联“钢丝绳减速”方式来试下重复定位方面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下步进机械手,外观好看,精度也高

网友:
楼主都是用的型材搭建的吗?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见过一种 供你参考一下

这个机构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
没看到丝杆啊,能不能正面来张照片,那就完美了。

楼主:
结构太简陋了,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见过一种 供你参考一下

这种简单

网友:
很实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