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薄板件展开尺寸如何计算!

楼主(2013-11-26):
请教下,图中δ15的折弯板展开尺寸如何计算?

网友A:
我用SW展开的,长度403mm,供楼主参考。

网友:
没见过15的系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W展开的,长度403mm,供楼主参考。

谢谢!那这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这个呢:

算了下,展开长度52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下,展开长度523mm。

大神!

网友B:
楼主这个东西你到网上随便搜下都一堆资料的,让楼上这么多大侠帮你算好。那以后要是换个尺寸的话楼主还是不会算的,另外零件的展开尺寸和材料的延伸率及折弯设备的参数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东西你到网上随便搜下都一堆资料的,让楼上这么多大侠帮你算好。那以后要是换个尺寸的话楼主还是不 ...

请指教?看标题?板厚15,R角50哪去找公式?嘿嘿。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 楼主就取中线算呗。两段直线加上一段圆弧。你去问下 你们厂做钣金折弯的师傅,你们机器的参数他最清楚。R角50的很常见,我们以前R60的折弯刀都常用的,遇到特殊的半径还需要专门订刀。

网友(点评):
那R50这里要扣掉多少数?如何展开?

网友(2014-05-27):
取板厚的中性层计算展开长度,圆弧部分也是。90度,取1/4弧长。当然要考虑一下材料及模具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