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这塑料膜的作用有那么大么

楼主(2013-11-26):
这是一种鼓式制动器的底板,需要多次拉伸,有些部位多次拉伸后变薄硬化,有时会拉破,目前质量不稳定

楼主:
这里的班组长在这里放了一张塑料膜,据说成品率提高不少,我一头雾水,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
分担了部分拉应力

网友(点评):
多谢!有点不可思议,这玩艺这么薄

网友(点评):
记得以前初中时物理竞赛,说一大桶里面放个小桶,问大桶里加多少水,小桶能浮起来。最后算出来的需水量是很少的。因为小桶浮起来,要的是小桶排开水的质量,不是加的水的多少。您这个可能因为塑料膜起到传力的作用。

网友(点评):
只要薄膜能填充缝隙,使力得以均匀传递,就能减少应力集中。个人猜想,权当故事。

网友(点评):
回狂欢的太阳:因为比较长,所以我的回答在7楼,不妨移步一观,权当大家做做技术交流

网友(点评):
塑料膜只是减少摩擦力,使得材料流动的阻力减少,因此品率提高。但是楼主说成品率提高不少,表示模具工艺还是存在问题,见9#说明。

网友(点评):
谢谢LIAOYAO大侠的解释,但鄙人还是迷惑不解。首先,5楼回复中楼主表示润滑油不好使,所以用薄膜。既然大侠也认为是起到润滑的作用,那为什么加润滑油就不好使呢,薄膜的润滑与油脂润滑在冷成型加工中的区别在哪?

网友(点评):
油脂润滑机理在哪儿? 油吗?或是油膜? 要如何保障润滑机理是有效的,而不会产生或大面积出现边际摩檫情况。拉深油里要有种功能---耐极压,也就是一般说的极压剂。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用润滑油的,是否有极压剂是其一,是否能耐工况里的压力是其二,这些都未被说明。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大侠的解答

网友:
增加了破口周围金属的流动性,瞎猜的

网友(点评):
泊松比是指轴向应变与径向应变之比,只是用来计算拉伸之后横截面收缩的尺寸的。我做的是受力分析,引入泊松比何用?

网友(点评):
塑料膜(PVC膜)正确说就是减摩,增加材料的流动性。

网友:
起润滑作用。

网友(点评):
之前都是用润滑油的,但效果不好然后贴膜了

网友:
这个班组长有才,直接去问问啊,回来告诉我们!

网友(点评):
在浙江一带拉深工艺用塑料膜已经是常识咯。

网友A:
回 狂欢的太阳 社友:
您这个“传力作用”着实令人费解,在下才疏学浅,没看懂。
我之所以回答“分担了部分拉应力”其实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假设合金的杨氏模量、横截面积、原长分别为E1 A1 L1
薄膜的杨氏模量、横截面积、原长分别为E2 A2 L2
他们拉伸时受到的力分别为N1 N2
根据变形协调条件有:N1*L1/(E1*A1)=N2*L2/(E2*A2)
故N1/N2=E1*A1*L2/E2*A2*L1
但是总的拉力是不变的,所以原本全部作用在合金上的力被薄膜分担了一部分。

当然,因为材料的塑形变形是非线性的,所以以上公式的计算结果不准。
但不管多少,拉应力确实被薄膜分担了一部分。

再说说材料破坏的问题。
经过多次塑形变形,材料的屈服点已经很接近强度极限了,因为设备的拉力是恒定的,而材料在拉薄的过程中,所受的拉应力却越来越大,故拉应力很容易就越过强度极限,使得材料破坏。所以加个薄膜,分担了部分拉应力,就有可能稳住,不至于被拉破。

最后说明一下,我没做过金属的冷变形,只是依照理论思路随便一说,只做参考,不要当真

网友(点评):
受教了,多谢大侠

网友(点评):
泊松比去哪了 @_@ 找不到呀

网友(点评):
前辈,这个近似就是一个平面应力问题啊,3方向应力可以近似为零,但是应变还是有的啊~ 这个应变是由1,2方向的主应变引起的啊

网友(点评):
我回去再翻翻弹性力学吧,时间久了,需要温习了,哈哈,前辈莫见怪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也有道理,拉应力肯定被薄膜分担了。我本来是从液压成型的角度思考了,可能表述不清,让大侠费解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点评):
液压成形(hydroforming)是指利用液体作为传力介质或模具使工件成形的一种塑形加工技术,也称液力成形。 我想把这里的薄膜看做一种传力介质,类似液体。

网友(点评):
板材液压成型。 我也只是类比一下,感觉薄膜在这里类似液体。 大侠有空可以指正一下。

网友B:
(这是一种鼓式制动器的底板,需要多次拉伸,有些部位多次拉伸后变薄硬化,有时会拉破,目前质量不稳定)
(这里的班组长在这里放了一张塑料膜,据说成品率提高不少)

我的想法:之前的缺陷是拉伸后变薄硬化,有时会拉破,质量不稳定。加了之后,成品率提高,那就要分析产生变薄硬化,有时会拉破,质量不稳定现象的原因。受力不均匀?热变形影响?那就是塑料膜起到了散热和使受力均匀的效果!(只是个人猜想)

网友:
其实楼主的图就会讲话啊,从这个图上应该就能看出来,在冲压的过程中
金属是如何变形和流动的,因为破口的地方没有足够的金属流动过来补充,所以就破掉了嘛

网友(点评):
咱们两思考的方向不同,我就想问问,你说薄膜增加了流动性,来给个理论模型,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高分子材料刚度和强度都很低的,觉得前辈您说的分担部分拉应力,觉得有点不太靠谱。

网友(点评):
我也是门外汉,但这两种材料的性质相差太大,照片只能反映材料的流动状态,承担压力的话在我看来也是轻于鸿毛

网友(点评):
高分子材料的刚度低我承认,强度可不低吧。我在十一楼补充了一张我在网上找到的图

网友(点评):
你拿个方便面的袋子,放在桌子的一边上,向下扯,你试试手能不能扯断

网友(点评):
人家用这个图只是说了破口的原因,没有说其他的,你们先入为主啊!

网友(点评):
异形件拉深最先要求的是材料流动性的均衡,如图左侧要加bead,右侧要加大凹模R或其他利流动的措施。照片中的模纹很乱,很是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 狂欢的太阳 社友:
您这个“传力作用”着实令人费解,在下才疏学浅,没看懂。
我之所以回答“分担了部 ...

前辈,这个本人水平有限,没有什么理论模型了
就简单打个比方吧

比如现在用一只手掌按在桌子上,然后用力,桌子当然是固定的啦
手掌和桌子表面因为摩擦力的缘故,肯定也是相对静止的
可以看出来手相对于桌面移动的位移很小的

接下来,把另一只手也放在桌子上,刚刚那只手压住这只手的手背
然后再用力推,两个手之间,另一只手和桌子之间也都是相对静止的
但是现在,那只手相对于桌面就会移动的更远

个人就是觉得,塑料膜用自己的剪切变形
为底下的金属板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流动支撑

没玩过冲压,瞎想的,就是提供一种可能吧

网友(点评):
“流动的支撑”?模具支撑还不够,加个薄膜就能支撑了?

网友(点评):
确实可能想的不周全,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这个本人水平有限,没有什么理论模型了
就简单打个比方吧

·刚刚又查了下资料。
计算方法与金属材料不同,但是有很多高分子材料强度确实不低。
楼主用的我估计是保鲜膜吧,那玩意可是很结实的,大侠可以自己去超市弄点回来拉一拉。

网友(点评):
不要拍脑袋相当然。咱没发现也没听说过市场上有啥高强度有机材料。 就算那高强度极高的防强衣材料,厚的也像豆腐,比不上一块薄钢板、

网友(点评):
防弹玻璃等复合材料,其综合的机械性能远超一般钢铁。再说,子弹的冲击强度和一般冲压比有意义?

网友(点评):
不是保鲜膜,好像是有一定厚度的塑料膜

网友(点评):
什么叫综合机械性能?强度硬度抗冲击性如何采用统一标准?

网友(点评):
“综合的”是形容词,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复合材料的“强度硬度抗冲击性”等等机械性能都比一般钢铁好

网友(点评):
牌号发上来

网友(点评):
防弹玻璃实际上是由透明胶合材料将多片玻璃或高强度有机板材粘接在一起制成的。一般有以下三层结构: ①承力层:该层首先承受冲击而破裂,一般采用厚度大、强度高的玻璃,能破坏弹头或改变弹头形状,使其失去继续前

网友(点评):
http://baike.baidu.com/view/209007.htm

网友(点评):
那玻璃是有机材料吗? 那么厚,咱一榔头就让它完蛋。你去砸4mm厚的防弹钢板试试

网友:
润滑作用,建议可以用锻造用石墨乳或者二硫化钼喷剂试试,效果会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种鼓式制动器的底板,需要多次拉伸,有些部位多次拉伸后变薄硬化,有时会拉破,目前质量不稳定)
 ...

板材液压成形技术
  利用液体压力使板材成形到单侧模具上的一种板料成形方法,成形时首先在凹模里充满液体并通过压边实现密封,在凸模将板料压入凹模时,通过主动或被动方式在凹模中建立起超高压,将板材压贴在凸模上并利用摩擦力抑制板材减薄和开裂,同时液体从板材与凹模表面间溢出形成流体润滑,降低摩擦力促进外围板材进入凹模。
  该技术可大大提高板料成形极限,提高零件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可成形铝合金和高强度板材复杂零件,并且模具费用低。

薄膜可能类似液体的作用

网友(点评):
嗯,见识了,可能起到了减少金属间的摩擦,有一定润滑作用!

网友(点评):
模具的制造精度不低,何来受力不均匀一说?即使你找到的这个资料也没说液体起到了“均匀受力”的作用。

网友(点评):
模具精度再高,冲压过程中板料也不可能贴紧模具。 相同压力的液体对”容器壁“的压强可以看做一样的,均匀是从这说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材液压成形技术
  利用液体压力使板材成形到单侧模具上的一种板料成形方法,成形时首先在凹模里充满 ...

其他社友的评论。
润滑的作用也有,但鄙人认为不是主因

网友(点评):
液体的压力将板材压在模具上,液体受力比较均匀,能使板材贴紧复杂形状的模具上,不致板材局部应力集中,所以减少了拉破。薄膜也具有液体的流动性,也可起来同样的作用。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可否。

网友(点评):
这里大侠可以瞄一眼,嘿嘿。http://www.qichecailiao.com/technic/show-48.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板材液压成形技术
  利用液体压力使板材成形到单侧模具上的一种板料成形方法,成形时首先在凹模里充满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0f9jLiBBMVxKHPET0Qx5Mxc_Sgz1BhH0000FKBH136QUwfjcdjqoSoxltjp0_E65h0eAELTCCDMaBmbGoF9Q4Ipfd3w87Wl3TyYv3ytoae

仔细看看原理图,液体腔是在板材的下面!

网友(点评):
这我是知道的。液体是液态只能在下面了,但是楼主说的是塑料薄膜,在上在下可根据需要。只要通过介质能使板材与模头贴合紧密就可以了。注意介质的作用,而不是位置。原理而不是形式。当然,我是外行,只是作了个推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0f9jLiBBMVxKHPET0Qx5Mxc_Sgz1BhH0000FKBH136QUwfjcdjqoSoxltjp0_ ...

太巧了,刚才翻看以前社友发的电子书,居然找到液体在上边的,嘿嘿。我看它是用液体压力把板压在模头上的,这样就可以深拉了。

网友(2014-01-22):
引用 网友D:
太巧了,刚才翻看以前社友发的电子书,居然找到液体在上边的,嘿嘿。我看它是用液体压力把板压在模头上的 ...

赞研究精神!

网友:
见过的,减少摩擦力

网友:
是不是模具间隙太大了,修也没法修了,加个薄膜

网友:
润滑油 油膜破裂,润滑不良
塑料膜不容易破裂,能保证润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