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图怎么把它弯曲成U型

楼主(2013-11-26):
此图是带翅片的电加热管,想弯曲成U型,但怎么也做不出来,求大家帮忙了,谢谢!

楼主:
外部翅片是螺旋的

网友:
一般是直管段先做好翅片(留点光管作焊接用),用U型弯管焊接连接两翅片管。

楼主:
呵呵,我想问的是在solidworks里怎么把它弯成U型

楼主:
呵呵,我是问在solidworks里怎么把它弯成U型,我用弯曲命令做了好多遍不行

网友:
额,还以为是实物怎样弄呢,,,楼主不说清楚

网友:
你先把管子弯成U型,再画翅片呢?

网友:
楼主试试变形命令

网友:
先画出U型光管,用样条曲线在光管外围画出翅片的环绕线,再用扫描画出。

网友:
下班了  明天试试
方案一:弯曲功能,合理的设置弯曲平面,看看帮助,应该能实现的
方案二:光管先弯好,那么螺旋线就不能用螺旋线工具了,就得自己扫描得出,扫描里面有个沿路径扭转,应该是可以的
方案三:方案二不行的话呢,呜呜,扫描曲面做出螺旋线,

楼主:
用样条曲线在U型光管外围画出翅片的环绕线,不会画啊,大侠帮助啊

网友(点评):
嗯,这个主意非常的“屌丝”

楼主:
先画出U型光管,用样条曲线在光管外围画出翅片的环绕线,再用扫描画出。用样条曲线在U型光管外围画出翅片的环绕线不会画啊

网友:
直接上图吧,有图有真相,我是实在人

我的计算机悲催的老了,中断了两次,我还以为有什么问题,第三次我耐心的抚摸了下它,终于起死回生,哎

网友:
电加热管,这是一个装配体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零件。

正确地选择折弯半径和裁剪基准面,将绕好的翅片管直接进行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