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估价这三台加工中心

楼主(2013-11-26):
有3台加工中心,都是二手的,目前都在正常运行中。由于我们是外行,又不知道它们是否修理过,所以难以估价。请这里的网友帮忙(假设它们都没有大修过)
1、brother TC-S2Cz,2010年9月出厂,西安生产;

2、匠泽TAKUMI V10,2011年10月出厂,台湾生产;

3、一帆数控雕铣机,型号不详,但是个头比那两个都大。

请大家帮忙估价。如果不能估价,至少给个排名:谁最贵、谁最便宜。
多谢!

网友:
度了一下,希望能帮到你,,,一看就知上下。

数控攻牙中心TC-S2CZ配备最新的CNC-B00电脑数控系统,以以太网及USB记忆接口作传输,实现网络化管理。快速定位(X、Y、Z)增至50m/min及加快换刀速度至0.9s,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改用10.1kW直驱式主轴马逹加强切削能力。500mm×400mm×300mm(X、Y、Z)行程及提升加工空间1500mm(X) × 1020mm(Y)×480mm(Z)使加工更灵活。可选择全新对话式或NC语言,配合客户不同需要,编程简易,可作加工图形显示。数据库贮存多种金属材料之切削条件,配合对话式程序输入,缩短编程时间。

YF—D160140型雕铣机是一帆系列的主产品之一。其整机经优化设计,结构采用高强度铸铁,经过多次时效处理,具有刚性强、切削性能好、结构稳定性高等特点。在选配高刚性主轴,使之除铣削方面表现卓越外,还具有高速雕刻的功能,且加工的产品质量效果显著。

高剛性、高精密的機械結構

  • 底座、立柱、鞍座等主要結構件皆採用高級米漢納鑄鐵製成,並經熱處理消除內應力,確保微量進給之確動性及長久精度保持。
  • 箱型底座一體鑄造,採四硬軌支撐設計,以大支撐面、高載重力,提供機台重切削加工時所需的最佳性能和穩定性。
  • 三軸螺桿搭配螺桿預拉裝置,有效抑制因溫昇而產生的熱變位,提高定位精度和重覆精度之穩定。

 自動集中潤滑系統

  • 自動集中潤滑系統採用高品級注油器,加上全油路使用銅質油管,提供導軌、滾珠螺桿及各重要元件最佳的潤滑效果。

 後沖水系統

  • 斜面底盤搭配後沖水系統,可有效快速清除切屑,避免切屑殘留。

 自動換刀系統

  • V10採16刀斗笠式刀庫設計,V12採20刀斗笠式刀庫設計,可依加工需求選配24刀圓盤式刀庫及32刀鍊條式刀庫。

网友:
排名2、3、1,我 自己猜测的,没百度。第一台钻铣中心,工作台应该不太大,适合加工小工件,速度快,主轴转数猜测10000转或更高,这种刀库对工件高度限制大,第二台台湾产的加工中心,这个品牌的没用过,但是台湾的应该不会便宜。

网友(点评):
不要只看大小,雕铣机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