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看看这东西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用的?哪有卖的?

楼主(2013-11-26):
求大家帮我看看这东西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用的?哪有卖的?
金属部分是不锈钢冲压的,黑色部分类似尼龙,具有韧性的塑料材质,但是比尼龙还要软一些,应该是做拉带用。
急求高人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看懂~客户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客户给你的?

是的 客户给的

网友B:
客户给的时候你应该问问干什么用的,不可能啥都不明白你就接过来吧

网友(点评):
大概是客户不愿透露用途,联系客户不是我负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给的时候你应该问问干什么用的,不可能啥都不明白你就接过来吧

既然这样,你可以和领导商量,让领导和客户说,你按照他给的东西加工,但是因为不知道具体用途,所加工精度,表面寸粗糙度等等这些东西不好确定。
一般公司加工都是按要求加工的,你这既没有技术说明,又不告诉用途,基本没法加工,除非客户要求就是按原样仿制

网友:
既然这样,你可以和领导商量,让领导和客户说,你按照他给的东西加工,但是因为不知道具体用途,所加工精度,表面寸粗糙度等等这些东西不好确定。
一般公司加工都是按要求加工的,你这既没有技术说明,又不告诉用途,基本没法加工,除非客户要求就是按原样仿制

网友:
安全带扣件吧?猜的。

网友(点评):
正解,短固定扣。

网友(点评):
搜不到啊

网友(点评):
来源于生活,,,,,名称有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