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钻孔出现长屑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26):
请教一下,铝合金钻孔出现长屑一般是什么原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解决?钻头都是有内冷的。

PS:客户追求节拍,钻孔时不退刀。

网友:
最好说清楚参数:孔大小深度,转速进给。
另外有长屑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进给低了。把你的参数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