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孔轴公差带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3-11-26):
最近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矩形孔轴或者两侧面约束时的公差带选择。 我查了手册看到里面基孔、基轴都是基于圆轴,
例如:只有轴向滑动,需保证同心,应该选g/H,再选择精度。
      工作时无相对运动,定位要求高,可以选h/H,等等
但如果是矩形轴孔能,可以直接用公差带数据吗?还是需要修正呢?如需修正,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还有只有两侧面约束的情况下是怎样选择的?

补充内容 (2013-11-27 08:57):
以前用过的感觉矩形的选择相同的公差带会紧一些,是否是因为矩形形状公差较圆形低,基准尺寸15,IT7级圆柱度0.005,平行度0.015,相差3倍,而且还有平面度0.006

网友: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感觉g/H要好一点。

网友(点评):
我只是举个例子,我是想明白,矩形孔轴公差带选取和圆形孔轴有无区别

网友A:
矩形孔的两个侧面可以同时满足精度要求吗?楼主可否讲一下加工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形孔的两个侧面可以同时满足精度要求吗?楼主可否讲一下加工过程

我不太懂加工,不知为何两侧面不可以同时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哦,我好像是理解错了,楼主说的应该是两个相对的面,对于公差的选择问题,H/g什么的都是强调数值而不是形状,所以可以直接使用,但是矩形槽还要考虑一下直线度和平行度的问题,我也是给个建议,求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以前用过的感觉同样的公差带,矩形的紧些,也许是平行度和垂直度比圆度难保证的原因,想探讨下,这种情况下怎么选公差带好满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