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型弹簧,和普通的压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26):
请教各位有用过碟形弹簧的么?请问这种弹簧和普通的压簧有什么区别?求指教。。。

网友A:
因为形状扁平,所以用在对空间有特殊要求的场合。
不过他的变形曲线呈非线性,所以没办法计算,只能依靠实验数据。

网友B:
小尺寸大弹力

不要过压,否则过了临界点会突然翻转,弹力会消失甚至变成负的

网友C:
蝶形弹簧的优点在于“小行程、大弹力”,并且将这种有点发挥到极致的是“波形弹簧”,但是,其承载是有限度的,不能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形状扁平,所以用在对空间有特殊要求的场合。
不过他的变形曲线呈非线性,所以没办法计算,只能依靠实 ...

了解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尺寸大弹力

不要过压,否则过了临界点会突然翻转,弹力会消失甚至变成负的

是因为它的刚度更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蝶形弹簧的优点在于“小行程、大弹力”,并且将这种有点发挥到极致的是“波形弹簧”,但是,其承载是有限度 ...

我看到有人把它们叠在一起用,请问这时候是简单的串联就好,还是需要有别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人把它们叠在一起用,请问这时候是简单的串联就好,还是需要有别的要求?

叠着一起的用法还有两种,一种是“顺序同向”叠加,另一种是“对顶逆向”叠加,就跟传统的电路串、并联一样,更多的单个蝶形弹簧可以形成更多的用法出来,但是这都是根据应用场合和实际经验使用的。如果使用场合要求比较严格的话,还是建议查一下理论书籍,结合试验的方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