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行车跑偏

楼主(2013-11-26):
今天安装行车一切就绪试车发现工字钢两边小车跑偏!两边的电机是同步的(电工说的)可不可以在小车上安装一个限位的滑动轴承?小车安装有间隙如下简图。

网友A:
楼主,行走轮怎么在工字钢上,为什么不在道轨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行走轮怎么在工字钢上,为什么不在道轨上试?

省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省钱啊

哦,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

不过有这样安装的,我想做一个限位的。希望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同求,
楼主,你想过他为什么会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
楼主,你想过他为什么会跑偏?

启动不平稳(两边电机)间隙过大导致横梁整体倾斜。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希望看到此贴的师傅指点一下想想

网友:
车轮、轨道、接触面长度的比例看起来很不协调啊,接触长度有110,太大了,建议大幅缩小,不用钢轨的话可以用方钢替代,车轮再瘦高一些,现在这个很容易跑偏,因为接触长度那么长很容易蹩住劲走歪

网友B:
启动瞬间跑偏,有很多时候问题出现在传动环节上顶丝或者键槽的松动。建议楼主检查一下。
如果是上述问题的话,你加轴承限位未必限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瞬间跑偏,有很多时候问题出现在传动环节上顶丝或者键槽的松动。建议楼主检查一下。
如果是上述问题的 ...

谢谢civiling1204 的提示明天就去检查传动部分

网友:
顺便再看看从动轮是否有卡阻或有一轮悬空。

网友:
轮不同心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以前检查跑偏的问题,首先考虑的是传动过程当中有没有间隙,有间隙或者间隙大的通常会反应慢而落后。
另外,我注意到有社友回复可能某侧轮子架空,对于起重行车我没有搞过,就要看轮系结构了。
我们以前遇到的情况还有偏左偏右不确定,这种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以前检查跑偏的问题,首先考虑的是传动过程当中有没有间隙,有间隙或者间隙大的通 ...

还没有解决准备做限位滑轮看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