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刀的用法,求解

楼主(2013-11-26):
公司买了一只螺纹铣刀加工M10*1.5的盲孔,请问哪位师傅用过螺纹铣刀?不是丝锥。

网友:
建议问刀具供应商要加工程序。

网友:
供参考

网友(点评):
呵呵你给的转速估计要把他吓死!

网友:
M10x1.5 你用螺纹铣刀??????不用丝锥??????????????

是不是因为盲孔导致有效螺纹不够还是别的因素考虑

网友:
我有用加工中心加工过内螺纹,不过没这么小的。

网友A:
小螺纹可以用直线进刀法.不知道你的刀杆的直径.直接编个不用刀具补偿的.你再改下.G01x5.F50;GO3I-5Z-1.5F100;GOOX0.Y0.;铣刀一刀螺纹长度不够.可以多铣几圈.一圈Z向下降一个螺距.F速度根据加工情况定

楼主:
M10的螺纹加工中心用螺纹铣刀主要降低成本,现在我们用的丝锥想用螺纹铣刀代替丝锥达到降低成本的意思

网友:
丝锥感觉能快些吧!

网友:
螺纹铣刀铣太慢了吧,我用过 不好用 效率低

网友:
螺纹铣刀比丝锥的代价更高

网友:
这个 论坛里有的 自己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螺纹可以用直线进刀法.不知道你的刀杆的直径.直接编个不用刀具补偿的.你再改下.G01x5.F50;GO3I-5Z-1.5F10 ...

网友:
螺纹铣刀还贵啊

网友:
人家刀具资料里明明写的编程方法,还过来问,还有一种是软件自动编程。

网友:
M10,这么小的也用螺纹铣刀,没必要吧。一般大螺纹的丝攻比较容易坏,所以用螺纹铣刀,M20的都没必要铣的,直接攻,我以前铣过一个140*2MM的螺纹,像这个就必须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