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平台刮削,平台太大怎么办?

楼主(2013-11-26):
我单位有一旧铸铁平台1000*2000,现在表面损毁严重。现在要修复它,平面已经刨完了。要开始刮研,不知从那开始。小平台可以对研 ,可是我这平台太大。(有平尺两根,小平板一块)

为什么平台要刮研用磨床直接磨出来不可以吗 ?

网友:
磨床磨出来的可以很光亮,但并代表平面度很好。河北做铸铁平台的很多,看看能不能找人返修一下。

网友:
平台刮研要3块一样的平台互研同时进行,一块是无法刮研的。

网友(点评):
顶,老师说的这句话,我刚开始不理解,前面刚看了美国人写的书,才明道道理,老师真是基础扎实

网友(点评):
彭大师详解下呗 学习学习

网友:
土豆网视频<<高级钳工(上)>>,27分钟开始讲述平台刮研方法

网友:
搜索视频<高级钳工(上)>27分钟开始有讲述平台刮研方法

网友A:
大平板这么刮:
对角线或者米字型画上线,按照平尺的宽度,画好。用平尺,沿着画好的线托研,刮削,只刮削平尺宽度这个区域内的表面。

刮削后,用合相水平仪沿着画好的线,测量沿线的水平(实际上测量出来是刚才刮削好的每一条线的波浪形状,然后可以算出平面度)。根据检测结果,再用平尺托研,刮削。直到对角线或者米字形的平面度达到要求,比如,0.01mm。

这样刮研后,米字型或者对角线的区域就比没有刮到的部位低了。对吧。好了, 抬出你家的小平板来,比如500x500的。在整个平台上进行托研。刚才刮好的米字形区域里面是研不上点的,因为低啊。就这样托研刮削托研刮削,直到整个平台的研点全部均匀,深浅一致。
然后再用水平仪横竖斜测量平面度,即可

说明白了么我?
这活哥还真干过。
大型平板和导轨,都可以用这种办法。哥最大刮过2米的平板,16米的导轨。导轨检测一遍都要半天。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 1,托研用的平尺,是刮研平尺,铸铁的,事先要刮好。刮的方法也是托研+水平仪检测。 2,大平板要精确调整水平,否则检测会很麻烦 3,最后托研用的小平板,也要事先3块对研对刮到合格才行

网友(点评):
正解,说的好,一看就是做过的。

网友(点评):
补充2: 刮削前,要先用水平仪整体测量平板的平面度,找到最低点,然后以最低点为基准刮削。别忘了这个。 用水平仪测平面度,会吧?

网友(点评):
佩服!我只刮过800*600的平板。

网友(点评):
高手哇,干这行练肾吧?

网友(点评):
再让我回到二十年前从头选择,首选非机械,如果很不幸不得不机械,那就首选钳工,次选刮削工,次选车工,再次选设计

网友(点评):
设计不如车工?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平板这么刮:
对角线或者米字型画上线,按照平尺的宽度,画好。用平尺,沿着画好的线托研,刮削,只刮削 ...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