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3维实体如何转换成2维3视图打印出来

楼主(2013-11-26):
求教大神

网友A:
转成dxf,用3维软件打开,拆图标注,出图。。。。。。。直接想拆图我见过,不过说来话长,还是算了。

网友(点评):
那就长话短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成dxf,用3维软件打开,拆图标注,出图。。。。。。。直接想拆图我见过,不过说来话长,还是算了。

我以前的单位是可以的,那时我们公司有牛人,自己开发的cad插件。以前单位是台资,用繁体,那个插件只能用在繁体cad2006上,所以至于外面有没有这个插件我不知道,     再说都告诉你了导入到3d软件里面拆图,再转cad不就好了,

大神难道你画3d用cad画吗,至于晕纠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