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测量的仪器,今天检修,请高人看看里边的构造,解答我心里的疑惑

楼主(2013-11-26):
今天 厂家来人检修,以前看不到里边的一些构造,今天看到了。有点好奇,希望高手出来帮忙看看,

最好奇的就是中间的圆柱状物体,看上去外表光滑,但是又一圈一圈的螺纹,工程师说是“光杠”,结构有点复杂,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这台设备是气动的,没气了,就动不了。

有一张图竖直方向的黑色条状物,工程师说是光栅。 还有啊,导轨上都擦的很干净,没有润滑油的,长时间运动,不磨损吗?这可是检测设备啊,精度很高的+-0.001吧。是不是导轨是气浮的,中间有一层空气形成的"膜".我也不懂,就是请大家帮忙看看。
感谢!!

网友:
没看出了是什么设备
不过看你写的字像是三坐标
图片不像
气浮导轨,光栅反馈

网友(点评):
看导轨的截面不像是气浮

网友:
,有机会拆多好呀! 耍刀的估计都能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A:
中间的圆柱状的物体是镜头。

网友B:
这是对刀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圆柱状的物体是镜头。

恩,我知道那是镜头,那个细长杆的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就是光杠,那一圈圈的是油封痕迹。

网友(点评):
细长杆是传递扭矩的

网友(点评):
无牙螺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对刀仪么?

内容恩,是的

网友C:
工程师说是“光杠”就是了,要什么下文?你想歪了吧?“光杠”是相对于丝杠讲的,就是一根光棍,没有高深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说是“光杠”就是了,要什么下文?你想歪了吧?“光杠”是相对于丝杠讲的,就是一根光棍,没有高深含 ...

没那么简单,有一圈一圈的螺纹那是什么?此类设备都是进口的,无损伤,无接触,光学检测。

网友:
光杠是不是直线电机

网友:
光杆是直线电机的定子,外面的是动子。光学尺是一个反馈装置,圆形的是CCD的镜头。至于导轨,上面是有油的,你看到上面没有那是因为油打在了导轨滑块里面了,然后会均匀的涂抹在导轨的外面,很薄一层油膜,这油是黄油(润滑脂)。

网友(点评):
我想接着问问, 这台设备没有 加润滑油的 油盒子。我们加工用的机床就有有一个透明的四方的盒子 里边加润滑油的。

网友(点评):
不需要啊,一般导轨之类的传动件,在导轨的滑块,丝杆螺母上都有注油孔,定期往里面打黄油就行了。这个用的是润滑脂,不是润滑油。

网友(点评):
光杆应该不会是直线电机的定子,我见过那么多的直线电机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定子的话那样固定是不稳定的,受力不好,定子一般都是固定在很大的方钢或者铸件上的。图中电机的定子可能会在导轨座子的底部、两旁

网友(点评):
现在的线规有自润滑组件,不要润滑泵

网友:
只有光杆这个东西有点不常见
看起来像是直线电机
其它都是常见的东西

网友D:
话说有光杆传动这么个机构
是不是起到传动的作用,如果是,那么就是光杆传动了,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原理大概是三个相互倾斜的滚珠螺母,我也说不清楚

导轨应该是有油的吧,没有油池的原因,或者是要定期滴注的,或者是甘油,因为防护好,损耗小,所以不需要油池

网友:
导轨不像是气浮的。

光杆是摩擦无间隙传动的,里面的轴承内圈是倾斜布置的,它只在小载荷时使用,它没有背向间隙,检测仪器常用,光杆布线器是它一个典型的应用。光杆表面一圈一圈的痕迹是油封刮的油迹。

导轨表面没有油迹是因为滑块两端布置了除油刮油器。

黑色的直线条状物是直线光栅尺,做位置测量用的。

网友:
应该只是光轴而已,至于一圈圈的条纹那可能是另有用途,比如润滑等作用,表面上看导轨只是很普通的直线导轨,没加油那可能是没注意维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有光杆传动这么个机构
是不是起到传动的作用,如果是,那么就是光杆传动了,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原理 ...

导轨的滑块上有注油孔,用来往里面打黄油的,打进去的黄油会均匀的涂抹在导轨上,不是没有油,只是油膜很薄,肉眼不容易直接看出来而已。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东西:

22楼
无牙螺杆的原理---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60

网友(点评):
大侠又看到你拉~

网友(点评):
握手。感谢Valnut青睐!

网友(点评):
偶像,抢我生意哈哈哈

网友:
对刀仪呐。

网友:
应该如动静大侠所言为无牙螺杆,俺见过的一台很老的德国的齿轮检测仪和一台滚齿机也是这种传动方式。但是没有拆开过,很是遗憾

网友:
不明白我感觉是一个检测机器

网友:
光杆就是光杆,传动用。靠的是倾斜排列的滚珠或轴承传动。参见滚珠丝杆。

网友(点评):
大侠不说, 一辈子都想不到,还有这种结构

网友:
哈哈,学习了  原来除了丝杆还有这个东西

网友:
测量仪器标准很高!我的朋友都是学光学检测设备!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光杆就是光杆!不是还有滑轨吗?你看见的黑色圈圈是含油轴承留下的!光栅提高移动精度!

网友:
机外对刀仪
德国卓勒的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3-12-26):
滑块如果选用自润滑组件(如THK的KKHH组件),移动过后导轨上边就没有油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简单,有一圈一圈的螺纹那是什么?此类设备都是进口的,无损伤,无接触,光学检测。

其实机械就应该做振动检测

网友:
像扫描仪

网友:
看看光杆上方的一根白色的皮带没?伺服电机的啊
对刀仪是很精密的
这外边应该是有防护罩的吧

网友:
光杆是不是类似于排线器的东西啊,上面的东西是不是来回跑啊,但旋转方向不变,就是螺丝变了,螺帽不变

网友(2014-01-26):
楼主这照片拍的,整体都看不到,有些东西是根据动作去辨别的,那两条亮亮的很明显是直线导轨啊,怎么有人说是气浮导轨呢?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