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儿怎么加工成本最低?

楼主(2013-11-26):
这玩意儿怎么加工成本最低?外观无特殊要求,过得去就行,尺寸就19.6要求保证,市面上就卖2元多一点!就算2元吧.要10万件

网友A:
量大才能降成本,学学富士康,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才能降成本,学学富士康,什么材质?

1Cr13

网友(点评):
不是2cr13吗

网友(点评):
1Cr13也行

网友:
可否做成长型材后加工要求的尺寸面后锯断

网友(点评):
还是比较优选的方案,模具费用不低吧?还要两面光一刀,成本均摊下来貌是2块以上了

网友(点评):
应该高于2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做成长外观无特殊要求后加工要求的尺寸面后锯断

需说外观无特殊要求,但也不是锯断就行了,至少得看的过去吧!而且10万件量不算大啊,

网友(点评):
薄砂轮片锯断的,断面还不错啊,也听平整 市面上2元,是不是人家量很大,专用设备生产的

网友:
铸造

网友(点评):
同意,2块钱,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

网友(点评):
同意!省料!可能不需要加工!

网友(点评):
顶楼上,不能同意更多了

网友C:
板材冲?废料损耗大,8mm厚也吃力啊?感觉还是型材妥当,2块内是否难度大?

网友(点评):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

网友(点评):
2元内是否为量非常大,有专用设备,成型时一起加工好尺寸要求面,切割也设计专门并排砂轮片,一次多个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材冲?废料损耗大,8mm厚也吃力啊?感觉还是型材妥当,2块内是否难度大?

没法,实际行情如此!

网友:
2元?够材料费么,如果够的话精铸吧

网友:
可以考虑用水刀切割,最便宜。激光切割也可以。精度高点就可以考虑线切割。
这些技术现在都很成熟了,成本比传统铣削还要便宜

网友:
像做螺丝那样烧红模具锻造怎样啊

网友:
割不行吗

网友:
2Cr13属马氏体不锈钢,有磁性,硬度好,焊接要预热的。硬度 :退火,≤223HB;淬火回火,≤192HB。
这么硬的材料,估计得先做模具,铸造毛坯,然后再来数控铣。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用冲床交叉冲

网友:
精密铸造,然后一排一夹,三面刃一刀过保证19的尺寸。

网友:
等离子切割

楼主:
各位!样品貌是精铸的,老板这活儿是直接向用户供货,但是市场价格就是那样,你必须有价格优势才行!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注定亏本啊。。。。要求大侠指教!

网友:
2元钱要我做,材料都买不起啊!路过,学习

网友:
先铸造出很长的等截面体,然后在安厚度切出来行不行?后生的无稽想法

网友:
冲压得想省材料的方法,我想还是铸造靠谱点再进行加工!!

网友:
冲压件比较合适;
套裁;

网友:
先精铸,再设计一个专用设备 加工19.6。   2元,你不亏本就好!

网友:
先冲压成型,然后再平面磨上加工两面,再研磨机研磨一下,应该可以。或是用水道切割,一次成型,只是不知道水刀的加工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