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换刀,速度怎么调?

楼主(2013-11-26):
我的是法兰克的卧加   想问机械手换刀的速度怎么调?

补充内容 (2013-11-27 20:42):
以前是六七秒        上次修了下   就变得这么慢了       而且在换刀的过程中明显的停顿。是先抓刀后脱刀的那种   脱刀后还有声响。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现在是多少秒换刀,用的是什么刀库

网友:
一般是不能调的,除非刀臂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即便这样也需要厂家来调试。

网友:
这个不能自己的乱调节的吧!容易出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多少秒换刀,用的是什么刀库

十二三秒       盘式刀库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二三秒       盘式刀库

以前是六七秒        上次修了下   就变得这么慢了       而且在换刀的过程中明显的停顿。是先抓刀后脱刀的那种   脱刀后还有声响。

网友B:
检查下电机电压是否有问题?电机问题?电机连接凸轮箱的齿轮是否丢转?脱刀时有声音是打刀缸打刀不到位或者或者第二参考点位置偏差些大,换刀慢还有一种可能是刀盘落刀回刀速度慢,这个可以在刀盘上面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电机电压是否有问题?电机问题?电机连接凸轮箱的齿轮是否丢转?脱刀时有声音是打刀缸打刀不到位或者 ...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   我检查过    脱刀有声 我估计是机械手抓刀时主轴里的夹紧拉丁的液压没有到位松慢啦   机械手强行拉所产生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电机电压是否有问题?电机问题?电机连接凸轮箱的齿轮是否丢转?脱刀时有声音是打刀缸打刀不到位或者 ...

电压很稳定 不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