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注塑成型收缩变形问题求解

楼主(2013-11-26):
       大家好,我第一次做塑料模具注塑成型,注塑成型后,在冷却时收缩变形严重!
       成型产品如附件图片所示,最大外径44,厚度1.9  , 底座直径23,材料PBT加20%玻纤!
       请大家帮帮忙,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变形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做注塑模具的时候没有根据材料的收缩率留余量吗?

网友:
注塑后使用蒸汽来处理下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