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刀数车车内孔锥度调整误差很大

楼主(2013-11-26):
厂里有一台用了六年的排刀机,现在的情况是车外圆调整锥度偏差不大,车内孔偏差较大,比如内孔底端锥度调大一丝,实际尺寸底端要大6丝以上,现在怕车内孔。而厂里要车内孔的居多。有经验的给说下什么问题。我也好反应给上面报修。

网友A:
内径刀中心高度要找正,这个对角度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刀中心高度要找正,这个对角度影响很大。

谢谢提醒!中心高没什么误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中心高没什么误差。

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机夹刀还是手工磨的刀都一样会出现那种情况。实在摸不着头脑!

网友B:
材料?切速?刀具?冷却情况?丝杆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切速?刀具?冷却情况?丝杆间隙?

冷拉钢,精车留余量0.5mm,机夹刀或者合金刀,乳化液冷却,车外圆调整锥度就不会,丝杆间隙应该不大

网友C:
我们也是这样,不过换了新刀片就没锥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拉钢,精车留余量0.5mm,机夹刀或者合金刀,乳化液冷却,车外圆调整锥度就不会,丝杆间隙应该不大

孔多大?镗刀杆多大?让刀么?还有材料?碳素钢还是不锈钢亦或合金钢?材料不同切力不同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是这样,不过换了新刀片就没锥度了

不是有没有锥度的问题。新刀粒一样!是机床调整锥度没法调,不调锥度孔通不过,孔底端调大3微米无效果,调大4微米,5微米,6微米,1丝等,孔底就比孔口反大6丝左右!何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没有锥度的问题。新刀粒一样!是机床调整锥度没法调,不调锥度孔通不过,孔底端调大3微米无效果,调 ...

应该是中心高问题,建议楼主校正中心高,中心高不好尺寸做不准的~~

网友D:
机床高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高低头

我感觉是靠近主轴的那部分丝杠磨损比较严重

网友E:
个人感觉先查丝杠及丝杠轴承(80%的可能),再查中心高(10%),最后查车削工艺及走刀路径(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先查丝杠及丝杠轴承(80%的可能),再查中心高(10%),最后查车削工艺及走刀路径(10%)。

我也这么认为,报修!

网友F:
我对你的设备不了解
但是,你应该想象锥度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你的刀尖,一个点的运动轨迹
相对工件中心线来说是个歪的
第一,是刚性不足,让的,
第二,运动轨迹的导向,导轨啊,什么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你的设备不了解
但是,你应该想象锥度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你的刀尖,一个点的运动轨迹

厂家来调整了下,现在锥度问题解决了但机器走动时经常卡住

网友(点评):
怎么调整的?

楼主(2014-01-01):
引用 楼主:
厂家来调整了下,现在锥度问题解决了但机器走动时经常卡住

托板上下有松动,导致走刀时让刀。厂家全部拆开后清理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