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合金,用什么样的刀具和砂轮加工才不废刀?

楼主(2013-11-26):
想了解一下采用什么样的刀具和砂轮加工弹性合金不废刀具。有知道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2015-01-06):
可以尝试用白刚玉砂轮,或者用CBN砂轮,后者价格比前者价格高。

楼主:
白刚玉效果不是太好,目前选择铬刚玉砂轮。有一定改善但效果一般。

网友:
用什么刀加工!@@?

楼主:
用的是砂轮加工的,磨削加工。

网友(2015-04-11):
那就换用CBN砂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