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40锥度的大小,哪位社友知道

楼主(2013-11-27):
有谁知道NT40锥度的大小吗?希望各位大侠告知!

网友:
这些东西,互联网上找一找,以"NT40 " 为关键词,用Google或百度搜索,就能知道答案。
这就是刚才找到的:
“加工中心的主轴锥孔通常分为两大类,即锥度为7:24的通用系统和1:10的HSK真空系统。
 锥度为7:24的通用刀柄通常有五种标准和规格,即NT(传统型)、DIN 69871(德国标准)、IS0 7388/1 (国际标准)、MAS BT(日本标准)以及ANSI/ASME(美国标准)。
7:24的通用刀柄是靠刀柄的7:24锥面与机床主轴孔的7:24锥面接触定位连接的,在高速加工、连接刚性和重合精度三方面有局限性。
 1:10 HSK真空刀柄的德国标准是DIN69873。有六种标准和规格,即HSK-A、HSK-B、HSK-C、HSK-D、HSK-E和HSK-F,常用的有三种:HSK-A (带内冷自动换刀) 、HSK-C (带内冷手动换刀) 和HSK-E(带内冷自动换刀,高速型)。
HSK真空刀柄靠刀柄的弹性变形,不但刀柄的1:10锥面与机床主轴孔的1:10锥面接触,而且使刀柄的法兰盘面与主轴面也紧密接触, 这种双面接触系统在高速加工、连接刚性和重合精度上均优于7:24的HSK刀柄。其中常用于加工中心(自动换刀)上的有A型、E型和F型。”
http://www.3dportal.cn/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3412
上面少了一个40的解释。40是尺寸,即NT40锥孔大端尺寸为40毫米。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现在帮人设计一台孔的机床!刀头想自己制作!所以想知道锥度的外形尺寸。。。现在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