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新机器,关于采购配件问题

楼主(2013-11-27):
虽然入行也有几年了,但是主要还是对设备修修改改比较多,小公司,要用什么外购件都和老板说,他去采购。

现在晚辈想问几个问题:

假如是开发一个新机器,必然要用到很多外购件,而且某些还不是标准件,是非标配件,比如我公司现在有的轴承座都是定做的。

我想问的是,在考虑结构时,是不是要和采购沟通能不能买到要用到的标准件(我这里和老板沟通),然后再确定结构形状。因为不同厂家出来的东西,安装尺寸等都可能不一样;有些东西手册上查到的尺寸,市场上买回来还有差别。要买什么样的配件是自己定呢,还是告诉采购这个尺寸,有什么要求,采购去买回来,再根据实物来确定配件安装的一些机构的结构。

说的有点乱,但是大概意思应该能出来,希望前辈们指点下晚辈,不胜感激!

网友:
有厂家的零部件样本最好,关键尺寸一定要把握好。。。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是有个样本才好

网友(点评):
公司多少会积累一些标准件,非标件的合作伙伴吧。应当有一些选型手册吧。至于非标件,出图给采购,让他去找好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我差不多懂了,你要知道开发一个新机器,主体架构肯定是你们自己弄的,至于标准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的,这样的话,你们在研发新机器的时候,尽量的把这些辅助零件设计的和标准件一样(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如果你用了标准件但是达不到要求,那就必须自己设计一个订做,意思是在不想整体效果的前提下,能用标准件就用标准件,这样省时省力,对于一个公司来说,研究一个新机器时间用的越短效益来的越快

网友(点评):
嗯,谢谢指点,标准件安装相关的尺寸还是要提前确定的,不然比如电机安装孔位不对的话,麻烦得很

网友:
买别人的肯定跟人家标准走了  特殊的自己出图纸找人做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我差不多懂了,你要知道开发一个新机器,主体架构肯定是你们自己弄的,至于标准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

是的,法兰类的连接尺寸一定要提前确定了。

网友:
你说的肯定对,你在设计新机器之前,至少得把这台机器能用到什么零件弄清楚,其实你会发现,用标准件比自己设计要简单些,而且装配这个工作是需要技术的,如果当初设计的孔位不是太偏,几个孔都互相对付一下是能安装上去的,有时候实在孔位不对的话,如果位置方便可以现场再钻一个,等一套机器出来了,基本上出现的问题都知道,往后就好做了,一般肯定要做实验机的吧

网友(点评):
嗯,对的,我就是想,要是哪天要自己开发设备了,也大致清楚,储备点知识

网友B:
我们需要新的非标配件时都是自己和采购出去找,或者给好尺寸或外形图片让采购或供应商去找。先拿样本回来,设备设计完成了再采购。

网友:
尽量使用标准件,一定要使用非标的话自己先确认好再进行设计,要是等到设计完才发现非标件根本买不到或完全超出预算那就完蛋了。

网友(点评):
对的,所以我才来请教大侠们

网友:
这些是要考虑的!一般采购的都有一个供应商产品的样本册子,上面有各种型号尺寸供你选择。我们技术部门也会有一本,参照这个在来设计非标件的一些尺寸!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谢谢了

网友:
规定好几个品牌,按他们样本设计,采购时也要按品牌买

网友:
让你老板再去采购的时候弄点零件样本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需要新的非标配件时都是自己和采购出去找,或者给好尺寸或外形图片让采购或供应商去找。先拿样本回来, ...

兄弟,感谢哈,由于公司就我一人搞技术,碰到问题都没个交流的,还好论坛有这么多老师。

网友:
还有你是设计部的,不知要关注零件的性能还要了解价格,一般采购对价格很敏感的,你懂的。

网友(点评):
目前公司采购是老板抓,或者她老婆去,我也没操这个心,他也不放心我去采购

网友:
工程师是怎么来根据供应商手册来选型的呢?比如好几家供应商的东西差不多。工程师要怎么选?常用顺手的还是,要问问采购价格呢?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方面菜鸟,等待大侠来解答